楼主(2018-04-11):
欧姆龙cp1h plc电池报警  3.6v万用表测量为3.68v。为什么。换个电池OK。为什么?

网友A:
新电池是多少V?

网友B:
空载量时有电压没电流,所以要更换。可以用表笔短路电池看看有没有短路电流,一般是零的。

网友C:
呵呵;CP1H原装明明用的是3V的电池,CP1W-BAT01;

网友D:
此电池非彼电池
有图吗

网友C:
老的CPM2A/CPM2AH系列上用的是东芝的3.6V锂电池;
现在CP1L CP1H CJ用的都是3V的;

网友E:
新的电池是多少V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原配的电池型号:CP1W-BAT01;
标称电压:DC3.0V,新的一般3.2V左右;

网友F:
我家的S7-400也是
空载测电压都是不低3.6V的!

网友C:
S7-400用的本来就是3.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的CPM2A/CPM2AH系列上用的是东芝的3.6V锂电池;
现在CP1L CP1H CJ用的都是3V的;
问下:1新3.6v用在原3v上可以不?反过来3v的用在原3.6V,肯定不行
2有的plc选项不够选电池加测,各位师傅怎么应对,是不是修改plc设置+定期更换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解释了我的疑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碰到过。换新的就OK

网友C:
3V与3.6V后备电池的放电性质及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建议换用,应急是可以的;
至于楼主说的3.6V装上报警,要不就是电池问题,或插头不对;
CP1L  CP1H系列本身出厂就带电池了;
CP1E N型的电池是选配件,也就是新机是没有带电池的;

网友G:
就一个电池,无非就电压和容量的参数问题,再就是适用于不同环境特种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