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高速计数器求教

楼主(2018-04-11):
没使用过高速计数器,最近设备自行改造需要用到。原设备的编码器是好的可用,但不知道一圈多少个脉冲数,遂接到PLC上测试出是600P/R.
想使用1倍角输入信号形式,但测试过程中发现有时一圈是1199,有时是1200,不知哪个准,附上测试用的程序
另外,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使用1倍角输入形式时,正转计数加,反转计数减,这样是不是就用不到M8251了?

楼主:
在高速计数中使用DMOV是不是不合适,速度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的吧

网友A:
编码器上面的标签有相关的数据吧,还有接线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上面的标签有相关的数据吧,还有接线图的
上面的标签没了,只有一个防伪的东西,可以查到生产厂家,但也是分辨不清其他的参数,只能测试

网友B:
呵呵;600就是600的;还有什么好测;
不确认可以转10圈或2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600就是600的;还有什么好测;
不确认可以转10圈或20圈;
我不知道是多少的,经过测试时600.转了一圈,多测了几次
请问版主,这个Z相具体怎么使用?毕竟每次编码器运行的时候不可能Z相都能给出信号的
我感觉我走进了某种误区,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麻烦的

网友C:
z相信号在伺服中用的时回零位时如果z相信号on了,表示一转完了,感觉就是编码器转一圈就有一次z相信号。

网友C:
你用编码器是用来测速还是测距离,测速的话可以用中断来计量脉冲数再来算出速度。

网友B:
实际上常用编码器分辨率;100 200 360 500 512 600 1000 1024 2000;
500与512 1000与1024比较接近,手动检测需要圈数比较多来检测,其它规格的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编码器是用来测速还是测距离,测速的话可以用中断来计量脉冲数再来算出速度。
用来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常用编码器分辨率;100 200 360 500 512 600 1000 1024 2000;
500与512 1000与1024比较接近,手动检测需要圈数比较多来检测,其它规格的一试就知道了;
这个品牌的在600前后是512和720,还是比较好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