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维修一台蓝海华腾7.5kw变频器,空载频率到50hz时用表测量电压是380,接电机后50hz时电压却只有100多,变频器无报警,不知啥问题,后来发现制动电阻温度烫手。电机输出端接划线后过碳刷链接到滑车电机。将380直接接划线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A:
制动管短路

网友B:
大概是预充电电阻,制动电阻的话,电源应该也不能工作了吧

网友C:
小问题。5分钟搞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