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两个PLC通信,那么怎么下载程序呢?

楼主(2018-04-11):
最近学西门子,一个项目下有两个PLC彼此通信,那么怎么下载程序呢?是对应的组态下载到对应的PLC,还是整个项目对两个分别都下载一次,望赐教。

网友A:
分别下载程序

网友B:
没搞过两个,在一个软件上面没搞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各下各自的就行

网友D:
先单独设置好IP,然后下载的时候两个都可以找到。自行选择对应的IP就可以了啊

网友E:
一个项目有两个PLC很正常啊,只有1个PLC才是浪费了博途这么大的平台呢

网友F:
左键点一下其中一个项目,再点下载,初次下载时,PLC没IP,搞不清物理地址的话,最好网线直接连到CPU网口下载。 以后下载时,可根据IP地址不同,分别下载。 两个CPU的程序各下载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