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如果将PLC200的PORT0与PORT1都设成主站:PORT0带15块单回路仪表,PORT1口带25块变频器,用EM277与上位机通讯如何?是否可行?[微笑][微笑]
清华

网友A:
带这么多,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B:
方案基本可以!但是两个口带的从站比较多!要考虑速度问题!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你阔以试试哦,不能同时做主的,0口只能做主,1口既可做主也可做从。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错了请发帖告知大家这一点。
而且你想表达的意思是:0口既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1口只能做主站!你恰恰说反了!呵呵
实际上,我这里用上1口的从站指令库后,0口既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1口也可以做主站、亦可以做从站!而且1口和0口可以同时做主站!不相信的话咱可以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你阔以试试哦,不能同时做主的,0口只能做主,1口既可做主也可做从。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错了请发帖告知大家这一点。
很早都试过了!我这里:0口既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1口有我自己搞的从站指令库,1口也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你阔以试试哦,不能同时做主的,0口只能做主,1口既可做主也可做从。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错了请发帖告知大家这一点。
很早都试过了!我这里:0口既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1口有我自己搞的从站指令库,1口也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
能同时做主站吗?好像不能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你阔以试试哦,不能同时做主的,0口只能做主,1口既可做主也可做从。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错了请发帖告知大家这一点。
很早都试过了!我这里:0口既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1口有我自己搞的从站指令库,1口也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
能同时做主站吗?好像不能哎。
要用事实说话!可以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很美好啊,但是200PLC只能配置成一主一从啊,带那么多要不要考虑买个485通讯的板子啊,板子带一部分设备,然后PLC用主站口带板子和剩余设备应该是阔以的。
你阔以试试哦,不能同时做主的,0口只能做主,1口既可做主也可做从。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错了请发帖告知大家这一点。
很早都试过了!我这里:0口既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1口有我自己搞的从站指令库,1口也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
能同时做主站吗?好像不能哎。
要用事实说话!可以测试!
你试试吧,我没用过200

网友D:
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2021-01-18):
200smart port0 port1都做自由口主站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