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模拟问题

楼主(2018-04-12):
机型 CP1H+TS002
由于机器未到,先在电脑里模拟
在模拟PID指令时,发现没输出,什么原因?

楼主:
TPO指令也没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型 CP1H+TS002
由于机器未到,先在电脑里模拟
在模拟PID指令时,发现没输出,什么原因?

Sir,CX Simulator操作手册明确指出,PID指令在模拟器中不执行。

网友B:
哈哈;又犯了仿真不是万能的错误;

网友C:
问题显而易见了

网友D:
大师也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TPO指令也是不支持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显而易见了
PID指令很少用,因为客户给不出参数,给出的也是效果很糟。
自整定少说也要3-4h,有一次用了一天还没出来,可能是夜里某个时间整完,出来的参数与在用的差出很多,但效果好很多。
PID模拟第一次,还是为了后面的TPO服务
我选型不用TS002,精度太差还不便宜

网友E:
这样一般数据之类的功能指令,还是用实物比较好一点,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