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这电路是我按工厂现有控制柜的实物接线画的图     风机启动按钮开关电源控制器之间的关系看不明白  求解

网友A:
怎么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启动,控制器启动,然后风扇运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的,控制器启动,风机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然后电机也通过控制器运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怎么运行那就要看你的控制器是怎么给控制信号的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  只要控制器设计合理   这图整体是没错的?   然后左边急停控制电路不用设计自锁吗?   还有一个电机同时出现在图中的两个位置没关系吗

网友C:
不就是顺序启动,控制器启动才能启动分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左边不用自锁吗

网友D:
风扇两根线接220V电源的一相也能工作?左边的电机右边的控制器一点关系也没有吧,只是靠急停来控制电机的运转和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风扇开关电源控制器是相互接线的,电机不是还接控制器上了,你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E:
这图确定没画错吗?
QF合上--KM吸合
380/220--的开关是CK吗?

网友F:
你图有错的地方,那个风扇接在同一根线上了。。接触器控制回路应该也不对。一合闸就启动了。。

网友G:
图看着有点累,有电脑直接截屏不更好吗
那个风扇看着有点别扭,
如果是风扇的辅助触点到是可以解释的通了
但若是风机的话,启动按钮一闭合不就把风扇短路了。

网友H:
哎 那个自锁不是 控制器给的  是 热继电器给的,热继电器 过载跳闸啊,按钮启动控制器 控制器启动风机,热继电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