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p-C+01D 543B

楼主(2018-04-12):
用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和高速、中转、低速是不是只需设定成外部端子控制就行了还是要设定每一工作方式的工作频率

网友A:
使用多段速控制的话肯定要设置每段的速度,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网友B:
每一段速对应的频率要设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