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请教各位师傅,这种电磨机的电机叫什么名字,怎么判断其电机的好坏?此电磨机是带调速的!谢谢!

-----------------------------
请完善您的帖子,上传您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图呢?大哥,没图怎么看呀!!!

网友B:
应该就是一个串激电机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已经上传,请帮忙看看!

网友C:
单相串激电动机。串激电动机由定子与电枢(转子)两大部分组成。定子由铁心、磁极线圈、机壳和电刷等组成。电枢由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等组成。

网友D:
手电钻,角磨机都是这种电机测阻值,靠的是经验

网友E:
这种机器一般碳刷。开关,齿轮,转子经常出问题,定子很少坏

网友F:
串励电机 交直流两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名字他们已经说啦,是不是我就不知道啦,因为我没有用过这种。

电机测量好坏,可以用表测电阻,或者通电看转不转呀!

网友G:
碳刷检查一下,

网友H:
很简单,就一个串激交流电机,好修

网友I:
结构简单,运行安全可靠,维修方便。

网友J:
串激电动机,与常用的电动工具原理一样的....

网友K:
碳刷问题吧

网友L:
串激式电动机,就那么几样;万用表可轻松搞定。

网友M:
还带调速的,还真说不好具体名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一个串激电机罢了
果然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