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能表计量出错

楼主(2018-04-12):
去年装了一块电能表,装在35KVA 380转220V的变压器前面。从一开始就出现计量不准的现在。有时候不使用还倒转。互感器换了。电表也换了。一直没有解决,请问这个什么原因。是不是普通的电表不能装在变压器前面?谢谢

网友A:
接线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是按照电表上面接的。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是按照电表上面接的。确认没有问题
互感器穿线有没有方向性?互感器星点有没接地

网友C:
是否与估算的总电量相差较大;变压器之后是什么负荷,三相还是单相负荷,等。
具体我也说不上,电能表、互感器、接线等一切正常的话,大致从这些方面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电压器二次侧使用的3相220V的加热棒。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互感器接地是有的,您看下我上面互感器照片,现在我怀疑是因为后面拖了一个变压器造成的计量不准

网友D:
你这原因一样
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表,不会出现机械表那种情况

网友E:
如果电表后的负载时感性负载而且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会容易出现倒转的现象

网友F:
你的表不是用互感器的电能表呀!怎么接的线,怎么能准确测量?

网友G:
机械表会倒转吗,我记得只能正传啊,倒转的话数据会减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减小的

网友H:
换电子表试试

网友I:
三个互感器穿线方向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表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没注意,这两天停机了我去确认下。正规的穿线方式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J:
发电表接线图。三相四线直接表和互感器专用表接线图差很多的。如果在配电室安装会短路把总断路器掉闸,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K:
仔细检查一下三个互感器是不是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麻烦看下是不是我们选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好是一致的。谢谢

网友L:
拍个完整的电度表接线图,感觉你的接线有问题,N线一般在最右,你的N线考左?还有1L1,U431接在哪?

网友M:
电表选3*1.5的电表试试

网友L:
从左到右正确的接线应该是:
A1--U431
a--1L1
A2--N431
B1--V431
b--1L2
B2--N431
C1--W431
c--1L3
C2--N431
O--N

最后N431还应该接地PE

网友F:
看图片,接线绝对有问题,按照楼上写的,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网友N:
22楼正确。

网友N:
互感器的变比应该与电表匹配,

网友O:
零线应在最右侧,还就互感器与表的匹配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好:互感器与表的匹配怎么样算是合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