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DRT2-TS04P

楼主(2018-04-12):
各位大能,请问DRT2-TS04P,是那一系列的模块

楼主:
用那个软件编程,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能,请问DRT2-TS04P,是那一系列的模块

SIR:请参考你的主机说明书如何设置DeviceNet网络。

网友B:
呵呵;这是远程模块;需要连接在OMRON对应DeviceNet网络里;
如果你单这一个模块,是没法使用的;

楼主:
请问这是用什么协议通讯

网友B:
OMRON的DeviceNet网络,这仅仅是一个远程4路输入的热电偶温度测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