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接修一台AB753 200KW变频,之前报13、12,接地和硬件过流,但可以运行一段时间,时间有一天到二天才报故障,后又反报输入缺相,更换输入输出接触器,第一天变频使用开机8小时正常,第二天切换到变频开机,不到5分钟输入二相可控硅短路,输出一个IGBT炸 。接地和硬件过流,大概是AB753系列的通病,电流传感器故障,但一直没查出来炸IGBT的原因。现两路驱动已经短路,修得一筹莫展,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哪位有电路图吗?定有重谢。

网友A:
电机没有问题??
可控硅烧上桥还是下桥,换的接触器触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控硅烧的都是上桥,而且G极也击穿了,这个触发是没有驱动隔离的,驱动触发的是一个MOS管也是凶多吉少。接触器是烧了以后拍的全烧的粘到一起去了,这是一台施耐德410的接触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还是接触器有问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还是接触器有问题引起的,
缺相如何引起炸IGBT,无非是报母线电压低,最多降频而以。此变频器只有手绘电路才是方向,不搞清楚原理,无法解释。

网友B:
我有个问题,那个兆欧表量的绝缘电阻是什么?是模块的?这么做行吗?那模块的耐压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那个兆欧表量的绝缘电阻是什么?是模块的?这么做行吗?那模块的耐压受得了吗?
这个是电容的板子,上面炸黑了全是碳,全部清洗干净 要测绝缘的。绝缘不过0.5M以上是不能安装的。

网友B:
哦,电容的板子?那电容的耐压值也是有限的。现在一般低压变频器的电容耐压值都是450V吧?两个串联的,用表打也是挺玄乎的吧?

网友C:
输入为什么要加接触器呢?估计还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因为你不仅仅炸IGBT,也炸了可控整流桥!所以,好好查查你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稳定?还有可能是有隐形接地的可能。但不要使用摇表检测器件!查一下电机接口线!一般缺相不易炸机的,但浪涌就不好说了。

网友D(2018-09-13):
我也遇到到同样的问题,  头痛中!!!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可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