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有一台挤塑机用的DCS800直流调速器,以前是带的大电机450KW,一切正常。最近换成250KW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615A,励磁电流15A,励磁电压和以前一样都是180V。表面看基本参数设置都对。
故障现象是当运行到1000转以上时,发生电流不稳定现象,电流波动上百安的变化,电机运行不稳定。
故障起始转速并不固定,可能1000也可能到1200多。
曾经在生产线停止后,单独试验调速器和电机,在带载的情况下,稳定运行到极限转速1500保持一分钟没事。但隔一天再这样试验,却在1200转左右就出现电流不稳的情况。
出现电流不稳情况,降低转速,就可以稳定下来.因为还可运行在1千转左右,生产线也在正常运行。
曾设置9903参数为模块额定电流1200A,但开机就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只能改回615A。
在控制线附加高频磁芯以防止干扰,也没有明确的效果。

励磁自学习没有进行。
是参数设置还是别的方面问题,请熟悉的人指点。

现在怀疑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调节过程中是否产生自激振荡,准备下步进行试验。

网友A:
换了功率相差一倍的电机,你的减速机是否也一起配套换啊,做一次优化,没有改善估计只能降低减速机的转速了,从名牌看不到扭矩的相关数据,不敢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更换了一套,包含减速机、螺杆,厂里也尝试改变皮带轮直径,也就是传动比,故障发生转速值只是感觉升高一点,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已经查明故障原因在于设置不当,原设备属大马拉小车,在设置中有人将励磁电流进行了限制。
但该设置业主并不知道,所以始终坚称原来大电机运行一切正常,导致误判。也有可能是集成商预留缺陷等待机会。
更改后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到极限值,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查明故障原因在于设置不当,原设备属大马拉小车,在设置中有人将励磁电流进行了限制。
但该设置业主并不知道,所以始终坚称原来大电机运行一切正常,导致误判。也有可能是集成商预留缺陷等待机会。
更改后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到极限值,没有问题。
真是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