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调速器调到最大是电机的最高转速吗?

楼主(2018-04-12):
专业生产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相贯线切割机

网友A:
理论上是,实际输出看你的减速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机的尾端加了个强制风冷的风扇我没法直接测电机的实际转速
想在让这个电机速度更快点怎么办好

网友B:
有电机接上一试不就有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电机没拍图片,它的强制风冷电机跟主电机是一体的不好拆,
还有关键是新机器,客户闲下刀的速度慢了,(厂家的这款机器到时这一个速度)看看能不能少花点钱不速度提一提

网友C:
前端用60HZ的变频电源就可以提升最大速度!!
至于成本,变频电源价格比变频器高多了

网友D:
改减速比,但是扭力会下降。

网友E:
这种调速器配套电机是带减速机的,你要多少速度购买的时候确定好减速比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认为就是这样啊,调到最大不就是电机最大速吗

网友G:
这个小控制器在制衣厂的热收缩机上经常用,很简单的应用,单机,没有联动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套东西是机床原装的我们是经销商客户嫌慢想快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实际输出看你的减速比。
和减速比有关系?
请介绍一下

网友I:
这个控制器调到最大就是最高速度,想要更高速度估计要改掉减速机(如果力矩允许的话)!

网友C:
实际上这种电机价格不贵,也就是600顶天了!
换一个得了

网友J:
是的!这个往右边扭调快,左边调慢。

网友A:
回复 网友H:
减速比越大,实际输出速度越小,当然是在一定范围的不是无限变大或变小。

网友K:
不相信控制器是最大输出你可以直接接电源测试啊

网友E:
客户需要速度不够,那说明选型不对,减速比不合适,换个合适减速比的电机是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L:
这种电机一般都有减速头的吧!

网友M:
是的,看看减速比计算转数

网友N:
曾经用过类似的调速器,调速器上有一个速度微调电位器,可以适当提高转速!外壳上有一个小孔对应这个电位器,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