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PLC发脉冲控制伺服或步进,要求两个或三个电机同步,我想的是,驱动器参数设置一致,利用同一个脉冲口(比如Y0)给两个电机发脉冲,不知道能否达到同步,有这样操作过的大神没?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控制两个伺服的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步效果怎么样

网友B:
用模拟电压信号也可以,我做过,就是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做的是定位,利用一个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另外一个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记得台达有一款专门用于龙门行走的伺服,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很多数控龙门都是这么控制的

网友E:
这个用同步插补驱动即可!!一个端口驱动2个伺服驱动器,不推荐

网友F:
一个端口同时控制两个的没见过,简单的同步可以用插补或是同时启动功能,要求高的要选用带同步控制功能的定位模块。

网友G:
有的变频器可以做到同步,要用编码器。

网友H:
干嘛不用单独的脉冲端口驱动啊,可以同步运行的,复合机我就是用不同的脉冲端口驱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I:
两个端口发出相同频率的脉冲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是定位,利用一个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另外一个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是能不能符合你的精度要求了,一般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要PLC脉冲输出端口负载容量够大,一个端口控制两个是不是应该比单独控制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有信号延迟造成小不同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会不会有信号延迟造成小不同步??
所以看你精度要求了,还有你可设定参数,微调整最高速度修正啊

网友J:
同步控制,有许多的形式。比如:速度同步,运行在稳态下,两电机或多电机转速同步运行。这种同步在动态过程可能是不同步的,但通过调节和运行到稳态以后,速度达到同步。再比如,两电机或多电机转角相位同步运行,这样的同步控制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步,不论是动态过程还是稳态过程,电机之间都保持输出转角一致。

对于前者举例的同步,一般的同步方法都能实现,具体结构也很丰富,对于后者举例,要求必须是定位控制,而且要求电机控制系统间的参数指令传输速度响应要足够的快。

楼主想要的需求是哪一种呢?

另外,仅仅是设定值一致,所有的电机输出转速未必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各个电机的负载惯性不一致,负载大小也不一致,尽管参数设置一致,但实际的输出响应时间和运行曲线有超前和滞后,参差不齐。这个自己做一个实验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