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如题。我自己理解断电后互换下卡。重新把程序下载到CPU就好了。测试下不行。(CPU带两个触控)请问更换存储卡步骤是怎么样。谢谢!

网友A:
把程序完整的下载就可以了啊
硬件组态别忘了下载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你说的不行是哪个地方不行,能不能详细的说说!

楼主:
好了,谢谢两位。改用MPI接口就可以了。开始用profibus读取的,所以不可以。

网友C:
组态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卡之后,profibus连接无法下载任何东西。MPI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