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用的西门子PLC200SMART,用的ModBus从站协议,

楼主:
用串口助手发送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可以让Q0.0置位,但是发什么指令能让Q1.0置位啊!!!急急急!!!

其中:
01:从站地址,指的就是PLC站地址
0F:功能码,用来写多路位变量的功能码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8: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1:预写寄存器数据的字节计数,8个位变量组成一个字节,所以为01
01:预写的寄存器数据内容,最低位为1,即就是给Q0.0置位
3F:CRC校验的低8位
55:CRC校验的高8位

上述,如果只是对一个Q区的位进行置位、复位操作的话,也可以用05功能码,命令如下: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解释如下:
01:地址码
05:功能码
00 00:寄存器地址
FF:对位变量置位的数据内容,如果复位的话则为00
00:位变量的原状态
8C 3A:CRC校验

多余说一句:

如果要对多路Q区执行写操作的话,则寄存器起始地址必须为Q0.0、Q1.0、Q2.0等开始,寄存器个数必须是8的整倍数!

网友A:
你是在求助还是在科普知识啊,哈哈哈。
解释如下:
01:地址码
05:功能码
00 00:寄存器地址
FF:对位变量置位的数据内容,如果复位的话则为00(这个地方的数据可以单独操作每一个输出点,01,02,04,08,10,20,40,80对应8个输出点)
00:位变量的原状态(这个地方任然是数据位,不是原状态,讲道理我感觉你这个FF和00写反了,不过你已经很不错了,加油)
8C 3A:CRC校验

多余说一句:

如果要对多路Q区执行写操作的话,则寄存器起始地址必须为Q0.0、Q1.0、Q2.0等开始,寄存器个数必须是8的整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址寄存器改回去,把FF00改成FFFF试试,注意校验别算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Q聊吧,你的多少,我的648425145,论坛里面说不清清楚

网友B:
你要自己生成通讯数据吗?这个需要好好学学,不是简单了解就可以的。一般plc的modbus指令是对原生通讯数据的二次封装,用户只需要知道对什么地址数据进行什么操作就可以了,指令会自动转换为所需通讯数据。
如果你要实验,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这些,而是如何生成检验码。

网友B:
你要对DQ进行操作,dq在modbus rtu协议里不叫寄存器,应该是线圈。05号功能是对单个线圈操作,如果需要一次对多个操作应该是15号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楼主问的是Q1.0的在Modbus RTU中的实际地址!
你回答的0001是Q0.1的在Modbus RTU中的实际地址
所以,回答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址寄存器改回去,把FF00改成FFFF试试,注意校验别算错
回答错误!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FF后面的00是开关原状态,在Modbus RTU报文中始终为00
也就是说
要对寄存器实际地址为0000的位进行置位的话,发如下报文: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要对寄存器实际地址为0000的位进行复位的话,发如下报文:
01 05 00 00 00 00 ** **(**为校验,自己算!)
而实际报文中没有FFFF这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如果不行就把地址寄存器改回去,把FF00改成FFFF试试,注意校验别算错
回答错误!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FF后面的00是开关原状态,在Modbus RTU报文中始终为00
也就是说
要对寄存器实际地址为0000的位进行置位的话,发如下报文: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要对寄存器实际地址为0000的位进行复位的话,发如下报文:
01 05 00 00 00 00 ** **(**为校验,自己算!)
而实际报文中没有FFFF这一说
还是你厉害,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楼主问的是Q1.0的在Modbus RTU中的实际地址!
你回答的0001是Q0.1的在Modbus RTU中的实际地址
所以,回答错误!
你厉害,请给出正确的答案,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我没有给你说清楚,Q0的所有位我都弄好了,就是到了Q1.0就不行了,可能我的地址码寄存器不正确,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把寄存器地址换0001试试,注意校验算对了
楼主问的是Q1.0的在Modbus RTU中的实际地址!
你回答的0001是Q0.1的在Modbus RTU中的实际地址
所以,回答错误!
你厉害,请给出正确的答案,谢谢
顺便也回答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