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4-12):
伟创变频器无刹车,检测了没问题,电机可以刹车。客户就是反馈说无刹车,请教各位,怎么具体查看。

---------------------------
请您描述具体内容,必要时附图说明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解决问题。

网友A:
刹车是另外加的吧,变频器提供触点,还要设置一下。

网友B:
描述的稀里糊涂;

网友C:
表达的不清楚,变频器有制动功能,电机可以刹车什么意思?

网友D:
细看没看懂抱歉

网友E:
变频器减速需要能量释放,需要加装制定电阻,来实现减速刹车。

网友F:
又是有刹车又是没刹车的,绕晕了。

网友G:
变频器可以在设置选项中,设置刹车。

网友H:
估计是由于变频器的停车时间设置太长造成的工人认为的没有刹车

网友I:
电机带什么设备?变频器是原设备上的还是改装的?

网友J:
看看手册里面关于刹车的参数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变频器有刹车,但是客户反馈没有。估计是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