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所承受的功率

楼主(2018-04-12):
从1.5平方至300平方的铜线能承受多大功率,还有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百度会不?

网友B: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

网友C:
二点五以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网友D:
电流算出来,继而再算出功率 。

网友E:
二楼的朋友口诀挺好,收藏一下。

网友F:
说线缆承受电流是准确的,说其承受功率就不那么准确了,因为功率与电压有关,而电流是电缆直接的载流体。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同面积电缆1米长与1000米长能载安全电流一样吗?请指教

网友H:
应该电缆截面承受电流大小才是正确,功率必须计算成电流,电缆安装分明装与穿管暗装,其允许安全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导线通常是考虑安全载流量。
7楼所说情况,导线距离较长时,需考虑导线阻抗的作用;但之前没有注意安全载流量的准确概念,不知其“安全电流”是否相同,仅知道这时要考虑压降的影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查电缆的载流量手册。上面都有。现在每个电缆制造商都会提供自己的这些技术参数。

网友J:
回复 网友G:
不一样电缆越长符荷越大电压降就越大。严重的导致导致电器无法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B: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
同时需要考虑现在的线径普遍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