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2):
一台机器上的主机.起初故障为输出少一相.机器赶货刚好手头有一块驱动板,就在机器上拆机更换了驱动板,开机正常起动.停机就报过压.延长停机时间也无效果.但开动正常.所以就先将就用着.以为手头驱动板不合适.还是有点小故障.总之当时是这么想的.机器停机就关电复位再开临时用着.将换下的驱动板更换驱动光耦后正常.没及时换上.过了三天开机人员打电话说变频器冒火.过去一看开关管炸.拆下停机.在维修间检查保险烧.网购保险.将修好的原机驱动板装上.接电试机正常.又把变频装回机器上.可以正常工作,但只是偶尔停机报过压.也没当回事.就延长了一点减速时间正常,以OK了,谁知只过了两天.又打电话说机器开不动了,去一看变频器无显示.开壳检查电源开关管正常无明显故障..查保险又开路.买的是二手保险以为质量不行,直接用导线连.当时是这么想的.费时十几分钟将保险短接好.............送电............火光一闪..............完了.......驱动板炸的一片黑..............问题搞大了。......................................................................又有大工作了.买一块驱动板价格不便宜.......又查三只驱动IGBT废二个,还有一只也不敢保证.唉.........大意失荆州.........怎么修..............废了九牛二虎将以前开关管烧的驱动板修复.也不敢保证是完全修复,总之是有驱动输出.电压交流16V左右未接IGBT.方法是按照版主的书上面说短接方法.又装好三只网购的三只模块.恢复连接IGBT串灯泡.起动正常电压三相平衡.串接灯泡不亮..................我是用的自制整流滤波电源.....................仔细想想版主说的滤波主电容也会有容量不够的,看十本机两只大电容,外观完美.小日本东两做的好啊。3900mF按理说要不在uF后面再加三个零.但有人说就是3900uF.搞不懂.用500V直流给充电...终于找到元凶了.无充电电流.........有一只电容坏.到此真向终于大白.更换电容为2只2700mF电容.......将所有连接正常接二相380上电报Uu....哦此机要接三相.有一个变压器.接三相380还是报Uu.接触器也没吸合.用表笔测到充电接触器导通管接触器吸合.心想加个电容试试.......加个56uF电容,开机正常吸合...............接4KW小电机正常启动运行,各电流正常................此文是这些天的总结.但总感觉电源驱动板还有故障.又不知从何查起.修的头大............有人说查母线电压.即500V直流与面板显示.但我又查看不到.说明书找不到这项..........算了修到此算了.

网友A:
真心看了两次全文,很真实的报告,关于查看不到母线电压监视选项,我也很真心的截了个图给你

楼主:
好的.论坛好人多.三个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