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了2个台达3相1.5KW故障变频器回来练手

楼主(2018-04-12):
各位前倍老师们好!本人业余爱好学习维修,前段时间从网上买了2个台达3相1.5千瓦故障变频器回来练手!原打算能不能拼1个出来!做梦也不曾想到,只有一个上面有ipm模块!还是个坏的!更悲催的是在坏模块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没找到型号!
哪位知道的老师能提供点线索!感激不尽哦

网友A:
故障的,怎么可能会模块好,多半是坏的。

网友B:
这种资料应该比较难找

楼主:
一般模块上应该都有型号的啊!

网友C:
应该是P089A2009类型的。

网友D:
呵呵;本来就是坏的,有什么好抱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本来就是坏的,有什么好抱怨;
就是买坏的来练习一下,没想到坏的程度超乎自己的想象,所以求助大家啊

网友F:
买二手干嘛不买好的可以摸拟故障啊
厂里随便都很多,说不定比你买坏的还便 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卖家没说9有一个模块被拆!再说我也没抱怨啥!只是求助下模块型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买坏的便宜啊!您说的那种我没有门路买不到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坏的便宜啊!您说的那种我没有门路买不到哦!
随便 问个工厂上班的电工就多得要死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089A2009类型的。
非常感谢,我看很像。

网友H:
买了报废的了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模块上应该都有型号的啊!
是的,你说的没错,模块上,芯片上都是有型号的,但是他们为了防止盗版,往往对芯片或者模块表面的型号进行打磨或者上一层胶,以防止被别人仿制。

网友J:
楼主,这个不是ipm模块,普通模块具体百度!!
这种事vinco 的模块,网上很多的,具体问马云!!
这种模块型号在侧面,具体自己看!!
还有,建议检测驱动部分,不然吃鸡,吃鸡,吃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不是ipm模块,普通模块具体百度!!
这种事vinco 的模块,网上很多的,具体问马云!!
这种模块型号在侧面,具体自己看!!
还有,建议检测驱动部分,不然吃鸡,吃鸡,吃鸡!
谢谢,放大镜,体视显微镜都用上了!愣是没找到!估计是在底部,受了高温看不到了!看来您很了解,能否提供个具体型号?先谢过!

网友K:
没模块先测驱动行不行。否则买来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模块先测驱动行不行。否则买来也没用
好像不行啊!已经试过了!直接报警东西没装!也没找到能屏蔽的信号呢!还在研究中!

网友L:
太便宜的就是没任何利用价值的,如果能拼成好的也不会这么卖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买坏的便宜啊!您说的那种我没有门路买不到哦!
我这里有刚刚拆机的变频器。需要不?

网友N:
你驱动板修好了,模块坏,驱动肯定坏。

网友O:
可能是V23990-P584-A

网友O:
以前记了个型号FP15R12NT3
看了好像不是。

网友P:
看来你没有淘到想要的啊!

网友Q:
练手吗。解决的问题越大越能锻炼自己的水平,买到好的了就不用修了,也就没有锻炼的机会了,加油

网友R:
楼主有心.加油你会成功的.

网友S:
这个,最好想好再入手,一般都是不易维修的才挂到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