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H3400变频器

楼主(2018-04-13):
众辰H3400变频器上电后,主板上指示灯应该常亮还是闪烁

楼主:
闪烁正常吗,是否报警了,面板显示正常没有报警

网友A:
给个运行信号看一下面板上有没有报警;

网友B:
闪烁是正常的

网友C:
看着不像有问题。

网友D:
没说明书吗?

网友E:
这个变频器的主板经常坏,又会修的吗?经常少驱动输出,不是主继电器就是缺一路驱动,有时放几天又好了,请人修过但是过段时间老毛病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