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侠们有没有认识这种控制器的

楼主(2018-04-13):
设备上测负荷的控制器,实在找不到这个控制器的资料,都是进口的
,有种蛋蛋的忧伤
现在出现左边的那个控制器出现问题,右边那个OK
特来论坛问下有没有哪位大侠认识这种控制器,指点下小弟

网友A:
确定是控制器问题吗?两个有没有对调下试试,说不是是外部引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控制器没问题,对掉下就反过来了,应该是哪根线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哪根线有问题造成的,测量了那些电源啥的都没问题

网友B:
怎么也应该有厂标,型号照片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控制器没问题,对掉下就反过来了,应该是哪根线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哪根线有问题造成的,测量了那些电源啥的都没问题
真不会查,外部接线,看几部分分部分对调也能测出来,注意设备误动作要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没有,就只有那个型号,查不到,应该是国外的,而且还停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出来了,那个负荷感应器线有问题,而且这个控制器也有问题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一台设备,有4个模,注塑负荷感应器和控制器都是完好的,合模负荷感应器和控制器都出问题了,控制器更换,负荷感应器线更换,问题解决了
主要还是之前都没接触过这种大型的设备,这个合模压力80吨
不过还是有些奇怪,怎么会一起损坏,查了下所有的线都是正常的,电源也是24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