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1200PLC 怎么跟软件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18-04-13):
现场PLC模块,电源指示灯常亮,故障灯常亮,PLC不工作。现在准备连线电脑,但不知道什么设置连线,请大神手把手教。

网友A:
步骤很多,很麻烦的
1、看PLC是什么口连电脑
2、连接上硬件,在RSLING上看到PLC
3、用LOGIX500进入在线状态
4、读错误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RS232接口

网友B(2018-10-29):
1. 双击右下角图标启动RSLinx。
2. 点击RSLinx 窗口中的communications菜单按钮,选择下拉菜单中的Configure Devices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