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Fx3U硬件手册上说的是用s/s端子配合24v端子与0v端子,可以直接给三线式传感器供电。
但是这个plc能用其他的24伏电源接入输入端子么

楼主:
求大神告知啊。。。。

楼主:
试了啊,再不接plc的s/s端子的时候,把外部24电源接到plc端子上,输入端没有反应啊

网友A:
s/s接24V,COM接0V,X接输入

网友B:
可以的,我们电磁阀多时都用外部电源。

楼主:
s/s接外部电源的24伏或者0伏,对PLC本身有影响么
以前用的fx2n,只需要在0伏端子上接外部电源的0伏,然后输入端子可以接npn型的三线传感器

楼主:
这样三线式传感器就无法用外部的电源了啊
怎样才能让传感器用外部电源?

网友C:
当然可以用外部DC24V电源;
外部传感器输出是PNP还是NPN先搞清,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传感器接了外部的电源,发出的信号电源也是外部的啊,接到plc上没反应
只有把s/s端子并联到外部24伏电源上,才行,但是这样如果外部的24伏电源出问题会不会影响到plc?

楼主:
现发现把plc的s/s和0v接到外部电源的0V,plc的输入点对外部电源的24v输入有信号反应

网友D:
最好不要用24V供电,因为用步进或者伺服,需要发脉冲这些的时候,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用24V供电,因为用步进或者伺服,需要发脉冲这些的时候,会有影响的
不用外部电源供电,就只能用plc的s/s端子配合plc的24伏和0伏端子给传感器供电,如果传感器出问题,会不会影响plc?

网友C:
呵呵;外部开关电源使用当然可以,只是不要选做工太差的就行了;
PLC上自带的DC24V容量毕竟很小;

网友E:
S/S端子不接肯定输入没反应了;FX3系列PLC的输入根据输入电平决定输入方式(NPN或PNP)

网友F:
很多用户是不使用PLC上的24V电源,NPN接法是S/S接外部电源的24V,PNP接法则是S/S接外部电源的0V

楼主:
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传感器坏了短路了,那肯定会影响的,也有可能会拉低PLC的电压,从而导致出故障

网友G:
NPN和PNP是不一样的,上面有人发出来了,想多了解就要多看硬件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