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给看一下,报模块故障,模块是好的,运行就报模块故障,请大神看下板子

楼主(2018-04-13):
模块已经测量,模块是好的,主板没有问题,请大神给看看驱动板,和电源板,检测电路那里有毛病

网友A: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你提供的这些图片很模糊。建议先从电压入手,6个光耦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帮忙看一下。电源板供电正常,就是一上电报模块故障

楼主:
会不会是六个光耦上面供电出了问题呢

网友B:
模块换过吗

网友C:
万用表测量模块好坏,不一定准,先确认驱动没问题,可以换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块已经拆了下来。用指针表测量模块是好的,可是师傅说模块高压的时候是坏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确认好了,是中间一路光耦出故障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怎么检测的?想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