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陆变频器输出电流不稳

楼主(2018-04-13):
科陆245KW变频器带电机输出电流实测和面板显示均有百分之20左右的波动,和电机大小无关,互感器确定正常,求教该从哪里下手,如何维修???

网友A:
电流波动,你电机带负载测量的还是空载测量的?如果带负载,电流波动很正常,你负责有问题,如果空载,那可能变频器有问题了……

楼主:
空载带载都一样

网友B:
时间久的就先换驱动电容看看

网友C:
不知楼主是不是用真有效值万用表测的电流?如果不是,那误差大也是正常的;如果是,那可能电流检测部分误差大了。

网友D:
你带电机运行速度稳定吗?

网友E:
查查驱动部分吧

楼主:
驱动电容已更换,电机听不出异常,速度稳定

网友F:
楼主的是大功率的变频器,在允许的范围内的误差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