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西威变频器AVY3110,修 curr fbk loss 故障(电流反馈丢失),主控板没问题(在37KW正常机子上试过),故障在下板。24V,正负15V电压正常(相关处点解电容换了),电流检测处的两个TL082AC工作电压测量无明显问题。请师傅们指点维修思路,有电路图的师傅,请帮忙寻一份,或发到邮箱:158657592@qq.com。先谢谢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同步还是异步的?此故障是在什么情况下报出来的?有图片的最好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步或异步有什么区别吗?请继续支援!

网友B:
查一下霍耳,这个电路一般人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几天修理其它急件,过几天再看看。希望其他师傅继续出招支援!

网友C(2018-08-30):
楼主修好没?啥问题?我这也遇到一个

网友D:
这个变频器不就一个底座,一个主板吗?主板应该是RV33-4NV,上面一块分频卡。不知道楼主说的上板和下板指的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E(2018-10-12):
电流检测电路是哪块了?下三臂驱动电路旁边的A316J光耦那趟电路吗?082AC怎么会有两个?驱动板总共有三个082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