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就是通过PLC脉冲加方向,可以不加定位模块吗?该怎么组态?

网友A:
建议要么三菱全套,要么西门子成套,成套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意思是不能吗?我现在主要是连他们怎么组态都不知道

网友B:
正常是需要模块的

网友C:
用第三方的产品控制,那对应的是MR-J2S-A的驱动器(这个型号很老了,已停产),要求控制它的PLC能发出脉冲加方向信号等。如果CPU不自带脉冲等输出功能,那就需要加定位模块了。

网友D:
呵呵;不发脉冲你还想怎么控制?

网友E:
速度控制,可以试试

网友F:
IO点内置定位

网友G:
记得31X-C系列自带高速脉冲输出口,可以直接用本体输出,其他的倒是用过300带ET200系列的eStep模块输出脉冲控制伺服

网友H:
在西门子的产品内用的硬件组态估计在三菱上行不通,至少你在step7上估计都找不到这个模块,三菱的定位模块应该是支持通讯的,你的这个组和看走通讯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在西门子的产品内用的硬件组态估计在三菱上行不通,至少你在step7上估计都找不到这个模块,三菱的定位模块应该是支持通讯的,你的这个组和看走通讯行不。
三菱没有支持DP通讯的定位模块!!
三菱PLC倒是有支持DP的模块——那个你干嘛不买三菱成套?????????
我实在服了那些喜欢做混血的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选一个带脉冲输出的cpu吗,那组态该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组态是怎么组态呢,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佬,我主要想问一下这样直接的话,它组态是怎么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组态怎么办的呢,大佬

网友F:
回复 楼主:
IO内置定位模式还要啥组态啊,有6ES7-131,6ES7132模块就可了,IO嘛!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他们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他们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

先确定好你选用的控制这个伺服的PLC或是模块具体型号,再看其对应的使用手册
两者之间连线,最基本的就是脉冲、方向等信号,这些对应三菱驱动器的手册上有说明
驱动器上的信号,主要接到两个部分,一个是脉冲、方向、清零信号、零点信号、伺服ON信号等和上位控制的PLC等连接,另外一部分急停、两个极限等信号和设备的外部信号相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