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些输出怎么理解?

楼主(2018-04-13):
最多带4个轴对吧?
u/d输出
p/R输出
A/B输出
仅单点K输出
这些输出怎么理解?
新手谢谢大家积极解答

楼主:
这张图 说明了 不过 ab 什么意思?

网友A:
PLC高速脉冲输出的三种模式,对应伺服的脉冲输入模式,可以是方向+脉冲/正脉冲+负脉冲/正交AB相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