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这些保护作用?

楼主(2018-04-13):
配电室控制柜这些,在运行,备用,维修时,应该接哪些

网友A:
现在的状态就是运行中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修状态和备用,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是继保各种状态投入或退出的选择连压板。

网友C:
压板嘛
就是相当于手动通断

网友D:
回复 楼主:
高压设备一般有以下几种状态:1.运行状态 2.热备用状态 3.冷备用状态 4.检修状态。
冷备用状态指:设备断路器、隔离开关全开,有明显断点。
检修状态 :设备断路器、隔离开关全开,接地刀闸合上,并悬挂标示牌

网友E:
这柜子看着是比较老的了,现在高压柜手动分合闸,储能这些操作都是在一个操作箱里了。你图中现在就是运行状态。检修要看情况了,要是停电检修的话,我们一般是不投检修压板,断路器要拉至检修位。因为全部要断电,包括二次回路电源也断。。备用分冷备,热备,热备时什么都不用动。保持断路在工作位。。

网友F:
只认识储能指示;
其余有的会不会是在试验时使用。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检修时,压那个,断那个?

网友G:
储能旋钮,就是打开后开关自动储能,储上能才能合闸,遥跳压板投上就是能在微机上遥控分闸,遥合压板投入就是能在微机上合闸,前提是你的转换开关打到远传位置,保护压板投入就是开关的相关保护投入,检修压板就是在检修时投入使用,出口2/3那要看你设置的什么东西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详细,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说,检修时,完成停电倒闸操作。把检修压板接上就是了。检修完了,断开检修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