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传统的变压器有油枕,现在新型的变压器好像都没有油枕了。

网友A:
什么时候改变的?
去年这个型号都还有油枕的!

网友B:
除非是干式变压器没有。

网友C:
小容量的没有油枕了,大容量的还有。但是呼吸器不使用干燥剂了。

网友D:
以前的厂内2500kva的没有,35kv6300的有。

网友E:
如果散热片是波纹膨胀式的和管式压力释放阀组合在一起,就不需要油枕了。绝缘油的热胀冷缩依靠散热片的阔达和收缩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散热片是波纹膨胀式的和管式压力释放阀组合在一起,就不需要油枕了。绝缘油的热胀冷缩依靠散热片的阔达和收缩进行

如果同容量的变压器有油枕和没有油枕,是否过载能力不同呢?传统意义上还是认为有油枕要好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散热片是波纹膨胀式的和管式压力释放阀组合在一起,就不需要油枕了。绝缘油的热胀冷缩依靠散热片的阔达和收缩进行

如果同容量的变压器有油枕和没有油枕,是否过载能力不同呢?传统意义上还是认为有油枕要好些?
大容量的还有,我们的500kva的就没有

网友G:
油浸式的变压器应该都是有油枕的吧

网友H:
过载能力可以查阅变压器的说明书或相关标准;
而一般认为,S9的过载能力较S11的要好,但我没有使用过单台2000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