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O点问题

楼主(2018-04-13):
我看到一台设备的触摸屏上显示PLC的I/O点是活动的。比如说目前X0是导通的,X1是断开的,当在输入框输入X0,输入框旁边的指示灯亮,当输入X1时指示灯熄灭

网友A:
呵呵;输入点在屏是是状态监控,也就是在屏上显示其ON/OFF状态;
要在屏上控制其ON/OFF状态请改用中间继电器M或输出点Y;

楼主:
所有x点共用的一个指示灯,触摸屏是怎么编的?谢谢!

楼主:
它这个输入框起查询作用,可以查询x0,或x1等等这些plc的点的通断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x点共用的一个指示灯,触摸屏是怎么编的?谢谢!

以富士触摸屏为例:
通过比较字符输入的ASC码值,然后读取当前点位状态,通过点位状态来切换指示灯。

当触摸屏支持字符串比较或者PLC支持字符串相关函数时,比较将变得异常简单。

楼主:
屏的I/O监控画面一般会做许多个指示灯,但小日本的设备只做了几个指示灯,通过输入寄存器来查找想要的输入或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的I/O监控画面一般会做许多个指示灯,但小日本的设备只做了几个指示灯,通过输入寄存器来查找想要的输入或输出点的状态

Sir,您仔细看画面了,我只做了一个指示灯!而且有这个需要的话,我可以通过比较M,X,Y,S,C的ASC码,从而实现全数据段的检测。

网友C:
这个跟触摸屏有关,建个下拉列表就可以,或者使用变址方式获取变量地址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怎么编PLC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怎么编PLC程序

楼主:
基本解决,但监控X10,需输入8,输入9监控X11,以此类推,不准确

网友D:
这个还不算稀奇,我看过别人用触摸屏查看梯形图的,不知道怎么做的!

楼主:
应该是穿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穿透

穿透的本质还是使用PLC的编程软件来查看PLC,只不过触摸屏作为一个网关。

有些品牌的触摸屏不需要借助于PLC的编程软件来查看梯形图,其触摸屏本身就带有梯形图监视功能,例如富士。

另外你应该编写8进制数据转换程序,不过我估计你没有那个水平。

楼主:
确实,有那个水平就不用请教你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怎么编PLC程序

楼主说的情况,这样的梯形图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那个水平就不用请教你们了

你的问题在于:无论在论坛问问题还是在群里问问题,最终只是来句解决了,从来没有具体化来结贴。

所以多年也只有少数几个热心人来回答,而那么多年你本身的编程水平毫无长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怎么编PLC程序

楼主说的情况,这样的梯形图是不可以的

楼主说的情况,在4楼的回帖中都不用写PLC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如果楼能看懂4楼
如果看客能触类旁通
如果能举一反三
.......
因为没有如果,所以特适合1+1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能看懂4楼
如果看客能触类旁通
如果能举一反三
.......
因为没有如果,所以特适合1+1的教程

那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努力写一些基础的教程贴,如果可能的话。

网友F:
其实这种功能没什么用,要查I/O表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猜,直接指示灯加文字才一目了然,只是知道一个点的通断有什么意义。

楼主:
直接上程序才是正道

楼主:
20楼的师傅你居然质疑小日本的编程方式?这台设备的价值少数也有上百万元。这台机器PLC的I/O点有上千,如果常规的方式要组态多少个画面来排列指示灯?设备维修时需要查看有怀疑的点,只需输入I/O点的编号即可查看该点的状态

网友F:
日本人的就是好的?学习别人就要生搬硬套?如果I/O点的功能都不知道,还要对图纸查看功能后再看该点的通断有何意义?再说FX1s系列的上千点I/O我也没见过。

楼主:
无法说下去了,人家好的一面可以学习,我手头只有FX1S的,所以用它测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你咋知道他用FX1s系列,神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小日本的程序就很好?咱就曾经将7种不同的控制箱整合成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调试---还不用上电脑。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还是回到1+1
问题提出不明确是通病,回复就是猜
4楼回复不是猜吗?-----未见楼主图片
9楼回复只对"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怎么编PLC程序"
如果如下,是否贴切楼主思想----还是猜

初小文化+64岁8级电工熬夜3天到2点,普及基础还有真有成绩呐

楼主:
我再说说小日本对I/O画面的组态方式:有一输入寄存器,有一个位状态指示灯,写了一个文字X,输入寄存器显示数字0,现在指示灯是点亮的状态,表示PLC的X0的端子有输入信号,如果我想知道PLC的X10的端子目前是否有输入信号,那么我点击输入寄存器后会弹出一个小键盘,我输入数字10确定后,上面数字由原来的数字0变成了数字10,此时位状态指示灯如果点亮了,说明PLC的X10端子有输入信号,如果指示灯没有点亮说明PLC的X10端子没有输入信号

网友F:
回复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3340
我在这里回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解决,但监控X10,需输入8,输入9监控X11,以此类推,不准确
在屏上的输入数据类型改为8进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是回到1+1
问题提出不明确是通病,回复就是猜
4楼回复不是猜吗?-----未见楼主图片
9楼回复只对"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怎么编PLC程序"
如果如下,是否贴切楼主思想----还是猜

初小文化+64岁8级电工熬夜3天到2点,普及基础还有真有成绩呐

还是那一句,我挺喜欢你这种把脸慢慢凑上来的回帖.

网友G:
回复 网友B:
C版又调皮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楼的师傅你居然质疑小日本的编程方式?这台设备的价值少数也有上百万元。这台机器PLC的I/O点有上千,如果常规的方式要组态多少个画面来排列指示灯?设备维修时需要查看有怀疑的点,只需输入I/O点的编号即可查看该点的状态
上千的IO点很正常啊,按照你的说法,我怀疑某个点有问题,还要先去查图纸,看看他的IO点是什么,查相关点又要查一遍IO点,我觉得效率不如跑到设备上去看传感器的灯亮没亮,那还有什么意义?
一般我的做法是,以西门子系列PLC为例,假设一台设备我连了5台机器人,每台机器人IO点有100个,机器人和PLC之间走PROFINET通讯,那我会把机器人的IO点做成一个统一的数据类型,假设R1的IO数据块是DB1,R2的是DB2,HMI上做一个画面,对应这100个IO,通过切换DB号,就可以监控各台机器人的所有IO,你觉得效率如何?工程师和维护人员的维护性如何?

楼主:
数据输入类型改不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那句话看到了
这产生歧义----甲方会以此要求整改或拒付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那贴漏掉了
您在那贴18楼回答完全正确,已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句话看到了
这产生歧义----甲方会以此要求整改或拒付

看来你真的很少很少玩软件层次的东西……

不存在甲方,只是一个模拟程序,告诉楼主通过这4个按钮切换点位状态,然后上面输入M0~M3可以查询状态,可惜楼主看懂了,你却看不懂。

唉刚左边的脸凑上来,右边的那么快就上来了。

网友E:
你在另一贴发布的,是这样的吧
首先你不需要输入X或Y,只需要输入数字

SZHFEI512回复完全正确
别说千点,再多几倍也是最面单的,除非你会直接写代码。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见过好的屏画面,可以说一目了然----前提是要清楚工艺,熟知各信号位置关系。
楼主怕麻烦,又看到日本人的这样,认为很了不起,想照猫画虎。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楼主没搞懂,您也被误导----就没有什么ASC码问题。
亏您在另贴还回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楼主没搞懂,您也被误导----就没有什么ASC码问题。
亏您在另贴还回复了

目前看来得到点位的状态是1,2,3—……这样的,那么有一天用户希望我直接输入M0,就要得到M0的状态,我需要输入Y0就得到Y0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为用户选择内存区域呢?

通过ASC码的比较,X,Y,M等的ASC码,来为用户将指针方向指向他们想要得到的内存地址区域,所以我上面说你软件层次玩得太少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好意可以理解,但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客户不买账
如果感兴趣,我正好有一个未完的项目,客户拉抽屉有3个多月了,前天又提出15点“情况”,其中一个我们的解释客户就是不人,老板准备放弃了----时间陪不起。
欢迎到时探讨。
哦你说软件问题,代码编程20多年前我就清楚----软肋,还在90后起来了,有他们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意可以理解,但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客户不买账
如果感兴趣,我正好有一个未完的项目,客户拉抽屉有3个多月了,前天又提出15点“情况”,其中一个我们的解释客户就是不人,老板准备放弃了----时间陪不起。
欢迎到时探讨。
哦你说软件问题,代码编程20多年前我就清楚----软肋,还在90后起来了,有他们来解决。

跟你探讨也探讨不出啥东西来了,有空还是多看看手册算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C大,你当版主了还是这么尖锐。

网友H:
回复 网友H:

这个应该能满足要求吧,屏上数据输入需进行限制,只能按你的要求输入数据为8进制数,同时友情提示上千点CPU为Q系列输入为16进制,你需要重新做进制转换,其实C版给的答案最全面,通过字符串查看可以确定为内存区域,兼容性最好

网友I:
屏是步科的,PLC是西门子的

网友J(2018-08-13):
这样行不行

网友J:
忘了 ,一个灯,就把m0的变址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