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3):
电机转矩计算公式T=9550P/n
电机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
变频器在5-50Hz的时候可以恒转矩控制。
那么问题来了,比如说在10Hz工作的时候,转矩T也是额定转矩?
我理解的变频器控制电机时,能体现电机目前负载状态的(做功),最直观的就是输出电流(有用功+无用功,无用功这点损耗是极小的),显示电流就直接体现了当前负载,当25Hz空载和25Hz满载(额定电流)状态下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恒转矩具体指什么呢?
是否可以理解为,恒转矩并不是指最大转矩?

网友A:
呵呵;是指5-50Hz内可以输出额定的转矩,并不是说空载时也是这个转矩;

网友B:
请仔细捉摸变频器可以承受的负载,以及实际负载,这两种负载是不一样的。

0--50HZ是恒转矩,指的是变频可以承受的负载,而实际负载并非如此,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

网友B:
再比如说,电机功率是4kw,说的是电机可以承受的长期连续负载功率,而实际负载可能高于4kw,也可能低于4kw。
0--50Hz内是恒转矩,说的是变频器可以承受的转矩,而实际负载转矩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

网友C:
第一,公式“电机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少了一项效率,电机的额定效率也要加上去才是完全的;

第二,转矩公式“T=9550P/n”,这里的T指的是电机输出轴机械输出功率,不是电功率。

当电机运行以后,负载转矩是多少,就是多少。电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与负载功率是平衡的。恒转矩指的是电机的输出转矩能力,在电机的恒转矩调速范围。它具备0-额定负载转矩输出。具体是多少由负载决定。负载大,输出转矩就大。负载小输出转距就小。就像举重运动员,能举100kg,但不一定就非得举100kg。举100kg以下都是可以的。但不会超过100kg。电机出力亦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公式“电机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少了一项效率,电机的额定效率也要加上去才是完全的;

第二,转矩公式“T=9550P/n”,这里的T指的是电机输出轴机械输出功率,不是电功率。

当电机运行以后,负载转矩是多少,就是多少。电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与负载功率是平衡的。恒转矩指的是电机的输出转矩能力,在电机的恒转矩调速范围。它具备0-额定负载转矩输出。具体是多少由负载决定。负载大,输出转矩就大。负载小输出转距就小。就像举重运动员,能举100kg,但不一定就非得举100kg。举100kg以下都是可以的。但不会超过100kg。电机出力亦如此。
这个电机轴输出的机械功率=电功率-无用功功率可以这么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指5-50Hz内可以输出额定的转矩,并不是说空载时也是这个转矩;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恒转矩≤最大转矩,转矩由负载决定,电流体现负载实际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指5-50Hz内可以输出额定的转矩,并不是说空载时也是这个转矩;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恒转矩≤最大转矩,转矩由负载决定,电流体现负载实际大小。

转矩由负载决定,电流体现负载实际大小。 这句话是对的。

“恒转矩≤最大转矩”,什么是最大转矩?是实际负载转矩?还是变频器所允许的转矩?

网友A:
最大转矩是指短时瞬间允许的最大值,额定转矩则是指电机可以连续输出的转矩;
实际输出的转矩是负载来决定的;
在额定转矩以下都是可以连续工作的;超过额定转矩也就是我们说的过载;

网友D:
恒转矩就是转矩恒定,你开车不拉货车跑40迈,你拉满货车也跑40迈,这是恒速,反映到发动机上就是恒转矩。就是说我管你在干嘛,我就要保持这个转矩(扭李/扭矩)干活,你给个坦克我也要用这个扭矩让他动,不行我就问电网要电流,反正死后这个坦克得40迈跑起来。
恒功率就是我就这么大功率,带个玩具车我给你带飞车了,给个坦克我就拉不动打滑。干不动我就干不动,能怎么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恒转矩就是转矩恒定,你开车不拉货车跑40迈,你拉满货车也跑40迈,这是恒速,反映到发动机上就是恒转矩。就是说我管你在干嘛,我就要保持这个转矩(扭李/扭矩)干活,你给个坦克我也要用这个扭矩让他动,不行我就问电网要电流,反正死后这个坦克得40迈跑起来。
恒功率就是我就这么大功率,带个玩具车我给你带飞车了,给个坦克我就拉不动打滑。干不动我就干不动,能怎么着。

楼上说的任何时刻都是恒转矩,在实际应用中也确实存在,但那不是变频自身的特性,而是变频采用矢量模式控制运行,通过现场信息量的连续反馈,不断的调整变频的输出转矩,使其满足恒转矩特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无用功率包括铜损、铁损、和摩擦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