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1.DRVI指令,是通过改变正负脉冲数控制方向吗?我目前是用一个辅助继电器,例如M10来对Y1做置0,置1操作,不知可不可行?
2.例如我有条指令 LD M0 OUT M1。我只想让这条指令在特定的程序段中才起作用,如果不执行这个程序段,M1的变化就不受M0控制。我搞不清这是不是叫子程序的编写?需要用到什么指令才能实现?

网友A:
DRVI相对定位指令,方向由指令后面的脉冲数量决定,不需要另外控制。
2可以使用主控指令实现,

网友B:
方向的控制用y1的on和off来控制的,你用m1对y1进行控制,这种方法还真没试过,为什么要舍弃用正负脉冲的方法而改用外新控制呢。

网友C:
如果想控制运行方向,请使用PLSY  /PLSR指令;DRVI指令中方向是根据当前位置决定的,而不是你人为的去控制;
2、用MC  MCR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指令手册上只看到了操作数作用,没看到实现方式,所以才这样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指令手册上只看到了操作数作用,没看到实现方式,所以才这样问的。

FX3的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中关于指令介绍后面有说明

网友D:
由脉冲数的正负来控制方向

网友E:
绝对位置的方向是由你给目标地址和当前地址相对原点的坐标差距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