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X1S变址

楼主(2018-04-14):
为啥Y点不能监控?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我来解释一下K1Y0Z0的做法
当Z0=0时 ,Y0~Y3
当Z0=1时 ,Y1~Y4
......
所以楼主这样写监控Y点的目的是什么?
其次,楼主的贴图也不能说明Y点无法监控,请上具体程序监控贴图。

楼主:
是我的梯形图有问题,请帮忙看看哪里不对,但X点可以监控,只是要监控X10时,需输入8,假设目前YO是ON状态,输入0,旁边的指示灯必须亮,现在指示灯就是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的梯形图有问题,请帮忙看看哪里不对,但X点可以监控,只是要监控X10时,需输入8,假设目前YO是ON状态,输入0,旁边的指示灯必须亮,现在指示灯就是不亮
请贴出你的组态内容。

楼主:
小日本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屏的I/O监控画面一般会做许多个指示灯,但小日本的设备只做了几个指示灯,通过输入寄存器来查找想要的输入或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B:
程序中只是将Y点的状态输送,并没有对Y点操作,所以如果没其它程序,也没有在屏上对Y0操作的话,Y0等都是OFF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的I/O监控画面一般会做许多个指示灯,但小日本的设备只做了几个指示灯,通过输入寄存器来查找想要的输入或输出点的状态
Sir,我在昨天的回帖中只用了一个指示灯就做到了,而且还没有用变址功能。
不应该问小日本如何做到,而是应该问自己为何做不到。

楼主:
是啊,不用宏指令能否实现?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不用宏指令能否实现?谢谢指点
你帖子发出都不管也不思考回帖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3334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PLC程序怎么编?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多个I/O点共用一个指示灯,PLC程序怎么编?请教

我觉得你的思路已经混乱,你需要整理思路然后好好看看你发帖回帖内容。

楼主:
基本解决,但监控X10,需输入8,输入9监控X11,以此类推,不准确

网友C: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11楼的图,每个X点后加一个等式     =  D1  Kn,n与X序号相同。

楼主:
13楼的师傅:FX1S没有DBON指令,谢谢

楼主:
15楼的师傅,请教怎么搞?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Y点同理

楼主:
18楼的方法不现实,一台设备有上千个I/O点,像这样编程不可取,谢谢!

楼主:
18楼的师傅的方式可以实现,不过编程步数太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