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各位大师请教用三菱PLC的下载线可以用来调试三菱驱动器吗。接口看着一样

网友A:
驱动器哪个系列请先讲清楚;

网友B:
现在常用的J3、J4、JE系列驱动器是用USB线连接调试。

楼主:
驱动器是MR一E系列的,USB一SC09一FXlS0的数据线

网友B:
MR-E的接口是232的,圆头6芯,这个和Q系列PLC 232接口一样,可以用Q的编程电缆:QC30R2或是USB-QC30R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器是MR一E系列的,USB一SC09一FXlS0的数据线
呵呵;仅仅都是个圆口你就认为一样呀;
你能插的进吗?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