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有一台施耐德ATS48的软启动器,功率55KW,一通电,屏幕亮一下,几秒种时间就灭了,接线端子没有接触不良现象。请教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什么原因?

网友A:
1.量一下输入电压,正负有没有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220v

网友B:
不是接触不良就是坏了,坏的地方哪里说得清?

网友C:
排除掉电源问题,
也就是启动过程还没结束就灭呢?
1)检查操作屏面板与主题的连接是否正常,ATS48面板好拆的。
2)替代法
还不行送修或者咨询4008101315吧

网友D:
会不会又短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启动就灭了。可以用好的面板替代试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好的替代不建议,如果是主板那边损坏的导致的短路引起的呢?先把坏的装在好的上面试试吧,操作屏短路几率低。

我觉得你最好先拆下来看看电源回路是否存在短路现象,到底是主板引起的还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网友E:
是不是开关电源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