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我们这里计划上一条110KV线路,负荷约10万KW,不知该选择多粗的架空线?我想了解现在电力设计院,这种情况一般按什么标准选择,是额定电流还是经济界截面?大家认为选多粗的线径好呢?

网友A:
负荷月10万KW

你这个负荷如何计算到小时最大负荷?
现在还用架空线?
我们这现在建设的不可能有架空线路了,除非是超高压变电站。
线径选择就是按照运行电流来的,就目前你的条件估计没几个能计算得来。

网友B:
我也认为是运行电流来选。不能按平均电流。否则高峰时的负荷,电缆线受不了。

由此看来,电力传输,还是有瓶颈限制的。负荷大了,线阻就大了,超导体做电力传输线缆就好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时负荷10万KW

网友C:
找外面施工单位让他们搞定吧。。我之前单位110KV进线为架空铝线截面积是400好像是,中部有一段用的是电缆走地下是630的。。线路总长为3公里,总计负荷为13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