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键盘显示问题。

楼主(2018-04-14):
威纶通触摸屏键盘按键消失了,键盘页面如图所示,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要怎么恢复?

网友A:
全选,缩小或放大至对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键盘上的按键图片都消失了,运行的时候,弹出来的键盘画面就是空白。

网友B:
有可能是非本电脑编写的程序直接打开mtp文件缺失图库造成的,用原始xob文件反编译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编译效果一样,应该是图片库给删除了,反编译后,键盘那几页画面全是空白的。重新装软件效果吗?

网友A:
应该和软件关系不大,你可以新建文件,把新文件的键盘复制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应该是操作时不小心删除掉了键盘图片。新建的文件键盘也没图片,后来软件重装后,新建文件,然后把键盘文件复制过去,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