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组态王6.55  怎么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信?  有懂得吗  谢谢

网友A:
这种用法是比较奇怪的

网友B:
组态王能读取触摸屏信息?

网友C:
我估计modbus通讯应该可以,但没这么用过。

网友D:
两个都是上位机,应该没玩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能读取触摸屏信息?
一个做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主站、一个做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从站即可通信
或者
一个做Modbus TCP客服端、一个做Modbus TCP服务器亦可!

网友F:
他们之间读的地址会是那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能读取触摸屏信息?
一个做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主站、一个做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从站即可通信
或者
一个做Modbus TCP客服端、一个做Modbus TCP服务器亦可!
触摸屏用modbus server作为从站,组态王作为主站,去年的项目都是这个干的,串口不够就这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