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定时电路的电容被我拆坏了,其中IC型号也不知道了?

楼主(2018-04-14):
这是我用3842来驱动的,也用3845试过输出都一样。后级输出整体偏小431稳压电源也达不到+15v的标准,现在只有8v,431参考端才1.3v。图中定时电路的电容不小心被我拆坏了,还有就是打三角形的是烧坏了其中ic型号也不知道了,现在我根据电路板上原件画了个草图,请教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应该用那种ic来替换,还有就是定时电容应该换多大的?

楼主:
用3845试过也不行,3845和3844频率和占空比是一样的,只是3844的开启电压是16v,3845是8.5v

网友A:
试试又有何妨。说不定好了。

网友B:
电路图画的还行,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