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8-04-14):
新手·图中ALM·ZSP在实际当中怎么接线的?

网友A:
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再用其触点到控制电路中。
要注意ALM信号是常闭的。

网友B:
今天看了一下午,用软件监控三菱je-a的伺服的集电极z相输出在没有转动你情况下没有输出,一动就常亮了,电机转的很慢,1转每分钟差不多。然而plc接收不到on信号,搞不清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