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4):
我有一个程序,手动和自动的,我用CJ p0 指令,手动只有一个Y0,但我自动用步进指令里有三次用到y0,我不用中间继电器,模拟没有问题。

我想问,我这样的程序可以上传到PLC运行吗?

网友A:
不建议,

用m区的辅助继电器啊 最后合起来就OK了

网友B:
那么多m留着干嘛

网友C:
用步进做的程序,仿真时候是会报双线圈故障,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D:
双线圈的话能在编译时通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线圈的话能在编译时通过吗?
编译可以通过,有些情况下双线圈也可以使用,不过不建议

网友F:
三菱FX系列步进指令需要注意
用普通触点驱动输出时,如Y0,当转跳至下一状态继电器时,之前的状态继电器后驱动的Y0会自动复位,后续的指令可以继续使用Y0而不收影响。
用set置位指令驱动的Y0,状态转跳时其依然保持动作,需要在后续的指令中对其用RST复位指令才能继续使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可以通过,但新手还是不建议用;
可以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代换,在程序最后再用中间继电器驱动对应的输出点;

网友H:
这个看编译吧,如果能通过就过

网友I:
双线圈输出编程,可能带来非预期的情况,但不违反语法;
STL指令中的使用,则如5楼等所说。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正确

网友K:
可以用但时间点要控制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L:
墙裂不建议用三菱步进程序做Q线圈输出,坑得要死!跳步以后Q点继续保持,恶心。例如,你在S100步用了线圈输出Y0,跳步到S110以后,Y0继续保持输出!如果用Set/Rst无影响。所以现在我都是尽量在循环程序外另写Q线圈程序。

网友M:
本质上双线圈甚至多线圈并非语法错误,是否能达到所需要的功能要靠设计的程序来实现。一般出现问题是因为同一个周期内多次执行了线圈赋值,靠前的赋值会被靠后的赋值覆盖,结果只有最后一个赋值是有效的。如果需要根据不同的条件来执行赋值就要保证不会被后面的覆盖。比如使用if语句或跳转语句。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墙裂不建议用三菱步进程序做Q线圈输出,坑得要死!跳步以后Q点继续保持,恶心。例如,你在S100步用了线圈输出Y0,跳步到S110以后,Y0继续保持输出!如果用Set/Rst无影响。所以现在我都是尽量在循环程序外另写Q线圈程序。
跳转不执行自然会保持原来的状态,这在我遇到的所有plc中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