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5):
我是一名刚入工厂维修工·听其他维修工说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一通电立马动作·时间到恢复常态·是这么回事吗·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怎样实现一通电时间继电器立马闭合·时间到后关闭·我是一名刚入工厂维修工·听其他维修工说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一通电立马动作·时间到恢复常态·是这么回事吗·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怎样实现一通电时间继电器立马闭合·时间到后关闭·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是每1组有3个接线端,这里面1个公共点,1个延时断开(在断电状态下位导通状态),1个延时闭合(断电状态下位断开状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触点。

网友B:
我所接触到的时间继电器无非就是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开始计时,设定时间到达后触点反转)断电延时型(这种多数都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很少,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触点立即动作,时间继电器线圈失电后开始计时,设定时间到达后触点反转)双延时型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触点根据设定的两个时间不停的反转)有些时间继电器有顺动触点,接通立即动作,有些时间继电器还有复位按钮,可以在线圈不失电的情况下复位已经计时的时间等。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有多种工作方式,你同事说的属于延时断开,一般不特别说明都是指的延时接通,还有脉冲式.....

网友D:
找厂里师傅们借一个实践一次就OK

网友E:
通电延时是最常用的

网友F:
两种都有,常用的是上电延时后继电器吸合常开触点接通

网友G:
看触点类型,有延开,也有延闭的。

网友H:
呵呵;时间继电器像OMRON的同一款可以设定成好多种动作模式的;
有通电ON,计时到了后变OFF的;
有通电OFF,计时到了后变ON的;
还有通电OFF,计时到了后ON一个瞬间的;
还有通电可以ON/OFF交替动作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好多厂家都有这样的产品后,迫使欧姆龙将价格放入百元内

网友I:
你这个要选用延时断开型的时间继电器,回路接在常闭触点上。当上电时延时继电器得电并不动作,到时间了它吸合,这样就断开了你接在常闭触点上的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要选用延时断开型的时间继电器,回路接在常闭触点上。当上电时延时继电器得电并不动作,到时间了它吸合,这样就断开了你接在常闭触点上的回路!
你这属于延时接通,不符合楼主的描述。

网友I:
回复 网友C:
都可以,用上电就吸的延时继电器,回路就接在常开点上,用上电不动作的延时继电器,回路就接在常闭点上。

网友I:
时间继电器有多种,你可以选择:有几秒至几十秒的,有同分钟到几十分钟的,几秒到100分钟的!有数显的,有刻度的。有延时断开的:这种继电器上电就吸合,按设定的时间断开!有延时吸合的:这种继电器上电不动作,按设定的时间才吸合!有往复动作的:这种继电器按设定时间往复吸合和断开!型号是AH3-A。时钟控制。时间从几秒至100小时!
假如:你定时5 分钟,它会5 分钟断,又5分钟吸。彼此往复!时间很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都可以,用上电就吸的延时继电器,回路就接在常开点上,用上电不动作的延时继电器,回路就接在常闭点上。
能一样?你再看看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我都玩过,还有上电不动的,但需要触发一下才吸的。电波可以灵活,嘻嘻。

网友C:
回复 网友I:
10楼描述
“你这个要选用延时断开型的时间继电器,回路接在常闭触点上。当上电时延时继电器得电并不动作,到时间了它吸合,这样就断开了你接在常闭触点上的回路!”

选用延时断开没错,描述错误,虽然看触点(常闭)是延时断开,但描述的产品属于延时接通定时器。

再看楼主对产品的描述
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一通电立马动作·时间到恢复常态
这才属于延时断开定时器

12楼回复
“都可以,用上电就吸的延时继电器,回路就接在常开点上,用上电不动作的延时继电器,回路就接在常闭点上”
与10楼的不是一个产品

请注意在不得电时触点状态,电路完全不同,除非电路中有防范。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所接触到的时间继电器无非就是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开始计时,设定时间到达后触点反转)断电延时型(这种多数都是机械式的,电子式的很少,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触点立即动作,时间继电器线圈失电后开始计时,设定时间到达后触点反转)双延时型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后,触点根据设定的两个时间不停的反转)有些时间继电器有顺动触点,接通立即动作,有些时间继电器还有复位按钮,可以在线圈不失电的情况下复位已经计时的时间等。
说的很全面了。补充一下,有些时间继电器也带有瞬时触点的。

网友K:
断电延时是这样

网友L:
你说的属于断电延时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断电延时是这样
断电延时,延时断开,属于二种不同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属于断电延时型
楼主说的属于延时断开型

网友M:
时间继电器有的是通电延时型。有的是断电延时型。,一般上一个时间继电器上有两组触头,一组是讯动的一组是延时的。

网友N:
这个 分很多的 你说的 应该是 通电延时性,意思就是 通电 开点是开点 闭点是闭点,等到了时间 开点会变成闭点,闭点会必成开点,也有一种是 开始就 动作,时间到停止,还有双延时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 间隔式的 具体看型号

网友O(2019-01-19):
选用ST3P/C-B性能很可靠

网友P:
楼主要的是断电延时的用法,用到的触点就是延时断开动合触点,时间继电器上电该触点瞬间闭合,而断电后该触点则会延时断开 。

网友Q(2019-03-12):
看你的接线啊,和继电器接触器类似,有常开常闭

网友R(2019-08-01):
这个找个时断,自己试试看工作的情况就明白了,电工不接触实物学习较吃力。

网友O(2019-12-23):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刚入工厂维修工·听其他维修工说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一通电立马动作·时间到恢复常态·是这么回事吗·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怎样实现一通电时间继电器立马闭合·时间到后关闭·我是一名刚入工厂维修工·听其他维修工说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一通电立马动作·时间到恢复常态·是这么回事吗·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怎么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怎样实现一通电时间继电器立马闭合·时间到后关闭·
时间继电器有多种型号,像ST3PA-B接通电源后并不是马上动作,要到达设定时间才动作,又如ST3PC-D型通电后有一组触点马上动作,到达设定时间后又有一组触点动作。

网友S:
楼主说的是星三角降压起动吧,按下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接通电机星型接法启动,时间到时间继电器断开,电机三角形接法运行。

网友T(2021-12-01):
TAOBAO上找时间继电器,有些卖家描述有时序图,看懂了时序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