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5):
各位老师好,学生修西门子机器少,现在接到一台45KW变频器运行报F0001 拆板上电后报A0503欠压,请问老师这个怎样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A:
充分利用论坛资源。。。搜索。。。

楼主:
我看到有一编是关于这个的,但没有讲到怎样拆板的方法.现在只能把所有的板拆下,把模块也拆了,上面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过有一贴是关于这个机器的,但没有讲到拆板的详细方法.现在只能自己全拆板来试一下看了

网友B:
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查到A786J 1跟8脚电压只有1.8V,其于两只正常5V,顺着走线查,这个电压是从4506第八脚来的,测4506 第5,8脚有20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查到A786J 1跟8脚电压只有1.8V,其于两只正常5V,顺着走线查,这个电压是从4506第八脚来的,测4506 第5,8脚有20V电压,
应该有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或其它提供+5V电压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在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在查
看看电路图吧。
其它786的1-8脚电压没有问题?
查1脚上的2个270Ω电阻和5.1V的稳压二极管试试。

网友A:
1、先测一下上桥驱动的3路电源是否正常?(直接测上桥的U相驱动芯片4506的8脚对IGBT的U焊盘电压,应该是20V左右;其它相类似)。
2、如电压正常,再测IGBT上桥的E1对U、E3对V、E5对W是否直通(应该直通);
3、以上没问题,应该是相应786J1脚的2个270欧姆电阻断或1-8脚间的稳压二极管短路,或786J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查到A786J 1跟8脚电压只有1.8V,其于两只正常5V,顺着走线查,这个电压是从4506第八脚来的,测4506 第5,8脚有20V电压,
哦,其实这个5-8脚有20V,已经说明问题了。按照以上2、3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今天查到是插针问题,示波器测波形正常了,为什么装好试机,两个模块炸了,这两个模块是上个维修者换过的,我拆的时候模块的散热板(铜板)是松的,可以看到里面,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型号的触发也是用两排针的,如果这两排针有接触不良,那不是也会把模块也炸掉,学生请教老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今天查到是插针问题,示波器测波形正常了,为什么装好试机,两个模块炸了,这两个模块是上个维修者换过的,我拆的时候模块的散热板(铜板)是松的,可以看到里面,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型号的触发也是用两排针的,如果这两排针有接触不良,那不是也会把模块也炸掉,学生请教老师指点.
有这种可能。门极接触不好,悬空,就不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无问题,运行直接炸掉,这机器又没有保险,只能串灯泡在整流,但也没能保住两个模块.这板之前也是炸过模块前者修过很多地方都是补的电路板.修这么久变频器,还是第一次修到炸模块的,真是闹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无问题,运行直接炸掉,这机器又没有保险,只能串灯泡在整流,但也没能保住两个模块.这板之前也是炸过模块前者修过很多地方都是补的电路板.修这么久变频器,还是第一次修到炸模块的,真是闹心.
串灯泡。。。很可能你串错地方了!一定注意,西门子的母线滤波电容的接法,完全不同于其它变频器!灯泡要串联在————靠近IGBT一侧,跳过滤波电容的后面!

网友A:
还是要把IGBT脱板后,屏蔽所有报警,然后测驱动电路的各要素(供电电压、静态门极负压、输出波形、输出电流),都没问题后,再装IGBT试机。

楼主:
母线滤波电容是跟模块在同一电路板上的,为一的方法只能切断电路板线路,但电路板是多层板很难找对线,不像别的机器可以有跳线.请问老师,静态门极负压,测这个电压是不是直流的,只有直流分正负,但用交流也有电压,我的理解是直流电压,--是在按停止时有一个负的电压值来关断输出,以这个西门子430 45KW 为例,我在测静态(无运行时)用直流电压挡测有4.9V左右的电压(直流),又用交流为0V.按启动后,交流为9发左右,直流测不出来,可能是用了数字表的自动量程原因,明天在测看,这样测对不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1、串灯泡,确有如你所说难处。所以,如有得手的吸锡器,倒不如卸掉IGBT来得方便、可靠,况且,对一个已经炸了IGBT的机器,更不能轻易上新模块。
2、静态负压,是指静态时,G-E间的直流电压,应该是G-,E+。具体数值,你可以看一下驱动芯片的供电电路中的一个稳压二极管的数值。
3、运行时,驱动芯片输出电压,是指PWM波形,严格意义上说,普通数字万用表读数无相互交流的比较意义(倒是可以粗测6路,看一下幅值是否一致)。而且,即使用万用表测出有PWM电压,幅值是否够?上升、下降沿是否足够陡峭?6路波形的相位关系是否正确?有无毛刺?等等,都需要确认。最好用示波器对照6路输出看。
4、从你的维修过程看,这个机器,极有可能驱动仍有问题。
5、以上测量时,特指IGBT脱板后。
以上谨供参考。

网友A:
其实,驱动芯片的要素,还有一个“输出能力”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咸老师有一个帖子专述。
总之,遇到炸模块的机器,特别要注意驱动电路,几要素都有确认后,再上新IGBT。大功率变频器更要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今天早上发现个问题就是,我拆板运行时,在低频率时0--10HZ这样发现电源有很大的声音,到了50的时候就没有了,是不是电源板有问题?这次把炸的模块又拆下来,在查看,我就不信找不到原因.

楼主:
我测了门极静态电压为5V,为什么是5V不是0V吗?,我是在两排插针测得,又测了驱动电流为什么是400MA,这么大,运行的时候还要大,串的灯泡都亮了,真是不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论坛里有430-45KW的电路图,你参考一下。
45KW,静态门极电位不是0。是多少,需要看图。

网友A:
你说的“驱动电流”,是指哪条支路的?如何测的?在什么条件下?要讲清楚,别人才好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门极静态电压为5V,为什么是5V不是0V吗?,我是在两排插针测得,又测了驱动电流为什么是400MA,这么大,运行的时候还要大,串的灯泡都亮了,真是不解,
5V,是+5V?-5V?
这样求助不会再有人解答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 (G红表笔 E黑表笔)测得(静态)DC=-4.5V ,AC=0V,两个模块共12路基本一样;启动运行频率为2.5HZ 波型图如图,有一路有点不一样,两张图做了对比,请老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动态启动为AC9.3V. 在拆模块处测静态门极驱动电流串入5.6R电阻,静态上臂288mA,下臂38MA,有的上臂是280MA,下臂38MA;动态上臂440MA 下臂220MA 两个模块上臂6组,下臂6组,看这个结果肯定是这里的问题了,为什么下臂差这么远.是不是我的测量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单手拍的,不好拍有点不清楚,请谅解

楼主:
补充一下,当串入电流表测电流时,电源有很大的兹兹声.特别是440MA那6路

网友A:
1、门极静态负压,看了图纸,6路驱动电源负压形成电路的稳压二极管是5.1V的,考虑到驱动输出的末级推动管子C-E压降,实际给门极的负压测得-4.5V,应该差不多。
2、静态门极负压都是-4.5V,够平衡。
3、运行时,6路驱动输出带5.6Ω电阻(一端接门极焊盘,另一端接相应E焊盘)后,流过这6个5.6欧姆的电阻的电流严重不平衡,说明6路驱动动态不好,负载能力不平衡。重点查6路驱动电源的整流及滤波电路,可能整流二极管老化?滤波电容老化(干脆全部换掉)?或者驱动芯片老化?
应该接近真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天上班再重点查下电源跟电容,非常感谢老师.

楼主:
重新上电后,变为报A0503 F0004 原来还好好的,恢复出厂不给恢复,P0003=3 查看P0210=230 奇怪了是不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A:
F0004,过温。查一下散热片温度传感器是不是引线断路?
A0503,欠压。查母线电压。另外要区分,是断电的过程报A0503是正常的。
P0210=230,是默认值。

楼主:
R0200=0了,是不是驱动板上的24C02程序丢失了

楼主:
果然是电源驱动板上的程序丢失

楼主:
请问老师,电容板哪里有可以断开电容的地方吗?想串个灯泡.又没有这个的电路图,有点难找断开点.想试机都没法试,两个模块几百块,有点心疼

楼主:
回复 楼主:
老师,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电容板哪里有可以断开电容的地方吗?想串个灯泡.又没有这个的电路图,有点难找断开点.想试机都没法试,两个模块几百块,有点心疼
早提示过你,论坛里有图纸的。
而且不是断开电容啊!

网友A:
毛病到底找到没有?处理了没有?急于上模块。。。

网友A:
搜“变频器图纸”

网友C:
判断这个故障,r0026 和 r0200 是两个主要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有的,只是没有电容板的,只有开关电源跟驱动的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驱动板上的程序丢失了,重新写过程序,恢复出厂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够的配件还没到,等配件试就知道了

楼主:
六个HCNW4506都换了,电源还是有很大的叫声,找不到下臂电源是那里供给的19.9V 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极电容都测过,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主要还是怀疑电源问题.

网友C:
电源异响,是不是开关电源部分的开关管上调整管漏电,贴片三极管,丝印型号1ES。最好拆下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试看

网友A:
这种修法,可能有问题。。。
一个一个问题,有针对性逐一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