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这个程序怎么只执行一次,不循环?

楼主(2018-04-15):
执行一次后Y1和Y3就保持了?

网友A:
你最后驱动用两个状态怎么执行,步进都是一个状态置位,前一状态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我已经搞懂了,谢谢。

网友B:
楼主是将末尾的STL指令串联接点,分别改成了S23、S33吗?

楼主:
四楼师兄:是的!

网友B:
原来的程序,若试转换成SFC,会提示错误;可以画出状态转移图观察,理解其提示的含义。
而如果假设,按原来程序的思路,即:S20、S30同时接通后,可回到初始状态S0;且,S20、S30又可分别转移到S21、S31,则将如何编程。
(不考虑动作过程是否合理,只作为编程练习;亦可仅理出思路,而不实际编程)。
(很久没有接触,发觉一些名词也不记得了;可能有些冒昧,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再编了调试观察一下。谢谢

网友B:
5楼提到的情况,或可增加过渡状态(空状态)实现,如下图所示;该图只是个示意,表达及符号等不一定准确,而亦可以有另外的思路。
看到这个帖子时,正好有一位学生 偶然问到PLC梯形图,便多作了一点考虑;只是作个指令练习,实际编程时,会考虑结构是否合理等。
因5楼提到了,便一并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