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5):
用威纶MT6070触摸屏配阿尔泰DAM3059l模拟量采集模块,现做好屏程序和模块配置,但屏无法显示采集到数据,坛里大神麻烦看看是什么地方搞错。屏的数值元件3x1#.....

网友A:
地址正常是40001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正常是40001之类的
用4X或6X的地址,屏会报没联接到PLC

网友A:
是标准的modbus怎么都好说,不是的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标准的modbus怎么都好说,不是的麻烦了
是标准的485通讯MODBUS-RTU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正常是40001之类的
40001之类的指的是保持寄存器,可读可写!
30001之类的指的是只读寄存器,只读!
10001之类的指的是离散输入,只读!
00001之类的指的是线圈,可读可写!
楼主这里的寄存器确实是30001这类的寄存器!
楼主的图片有说明,使用的是功能码4,既然功能码是4,那么就是只读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的话!那么寄存器编号势必是300001开始的这类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正常是40001之类的
用4X或6X的地址,屏会报没联接到PLC
40001之类的指的是保持寄存器,可读可写!
30001之类的指的是只读寄存器,只读!
10001之类的指的是离散输入,只读!
00001之类的指的是线圈,可读可写!
楼主这里的寄存器是30001这类的寄存器!

网友B:
既然30257是第1路模拟量输入的低16位、30258是第1路模拟量输入的高16位!
那么可以试试如下:
然后你看看放大系数是多少,做一下比例转换即可!

网友B:
另外,这里既然是模拟量输入,就不需要启动输入功能!

网友B:
我做了一个测试工程,你试试看,就是读第1路模拟量输入的,如果显示不对,那么可能需要在屏上做高低16位互换的操作:

网友B:
或者选择这种寄存器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正常是40001之类的
用4X或6X的地址,屏会报没联接到PLC
6X类型是写单字的!这里变量是模拟量输入!不需要写!

楼主:
引用 guanyumou 在 2018/4/15 19:25:22 发言【内容省略】谢谢,明早一上班就试,还有可能输入模拟量8个通道的地址是3001~3008.只看到表格里地址,没注意上面说明,还是自已马虎,沒注意。我也是刚学这个,有时进入死胡同,经坛里高人一指点,就会茅塞顿开。万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试成功,给12mA,0~50的比例转换,估计信号发生器的12mA不是很标准,采样也有点误差,可收接受,万分感谢guanyumou版主的指点

网友C:
还算顺利,调试成功了

网友D:
给楼主个建议,整理一下,然后把正确的步骤发布,这个帖子就可以结了,也能给后来者清除障碍,岂不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