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父们帮我解释一下,灯为什么一直亮

楼主(2018-04-15):
接触器线圈是380V,灯是AC380v。按图中接法,灯另一端接零线,但是通电以后,灯就一直亮,不受按钮控制。为什么不是按启动才亮,按停止就熄灭呢?如果灯的接零线一端换成接触器的火线一端,就是按启动就亮,按停止就熄灭。为什么灯一端接零线不行?求解释啊

网友A:
你这个不按启动也可能亮,A相经KM线圈与灯连接,与N形成回路,灯与零线始终有电压
,把指示灯火线接至∪或V或W线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没有不用按启动也亮了,合上开关就一直亮了

网友B:
是不是接线位置有错误?

网友C:
把灯火线移到右边

网友B:
按楼主所画的应该没有可能上电就亮灯的,除非你的开关和接触器有问题,触点黏连。

网友B:
顺便说下你表示380V的灯,但是用的是220V的电源真的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试试。我也是觉得不可能通电就亮,但事实确实亮了,按钮没有坏。三楼回答了这种接法有可能通电后不按启动也可能亮。

网友D:
没有按按钮灯泡不是全亮,是串联了交流接触器线圈,要想不亮灯泡一头接零线,另外一头接电机3相的任意1相就可以了。

网友E:
通过接触器线圈返回L线回去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线圈哪里存在着过去相线电压所以一直会亮

网友G:
图中使用的接触器是0910,怀疑你现场用的接触器是0901,0910是常开式,而0901是常闭式。

网友H:
这种接法没烧掉接触器或灯算你走运

网友I:
                                    图很清晰,好像是在考试。 现在的指示灯基本都是LED型,毫安级,通过阻容降压后给指示灯电压范围很宽。60伏以上基本就亮了,通过线圈的电很容易把指示灯点亮.增加一个辅助触点,或增加一只熔断器从负载引出给指示灯都可以,没有其它办法了。很初级的东西,却说啥的都有,很离谱,容易被误导。

网友J:
如果确定辅助接电是常开的话,那就是通过线圈形成回路了。

网友K:
AC380V的灯会接零线?

接法问题!
线圈原因!

网友L:
灯和接触器线圈串联后一端接L1,另一端接零线,灯一直亮

网友M:
事实上我也感觉你可能接了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三楼说的那种情况存在,但是灯的亮度上不去的,就是微亮,还是量一量触点吧。

网友N:
楼主的灯电压是AC380V,我对楼主描述存在质疑?灯的电压是单相380,也就是说加在灯的端电压是AC380V,图纸及文字说明又标识接零线?矛盾也,AC380伏应该是AC或BC、AB(俗称单相380V),接零线就不是单相AC380V而是单相AC220V。这是我对楼主发帖的疑问?其二按钮启动后,指示灯亮,必须接接触器的常开触头,你这款型号接触器常开触头不够,所以要增加一组F4-11辅助触头(一常开一常闭),
你这样接法是错误的,电压是从接触器线圈过来的电压,相当灯串联了一个线圈(电阻)。所以灯就一直亮。

网友O:
可以画出原理图看问题所在,参考2楼、9楼、10楼、17楼等的回复。

网友P:
两相380是两根火线你的指示灯是220v的那就是控制回路的两端的其中一端与指示灯的零线构成回路那就肯定亮了

网友I:
与指示灯电压没有任何关系。简单的事拿到这里就麻烦。

网友Q:
你用的LED指示灯吧?亮就对了,电流经过接触器线圈流出,经过指示灯合N形成回路。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图中使用的接触器是0910,怀疑你现场用的接触器是0901,0910是常开式,而0901是常闭式。
请注意楼主这句话“通电以后,灯就一直亮,不受按钮控制”既然不受控制,我理解就是按钮按下与不按下灯都一直亮,

网友R:
回复 网友N:
请教,如何看出楼主“增加一组F4-11辅助触头(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R:
灯的亮度一样?
还是画出电路图分析吧
猜的结果只能是接错线,或器件有问题

网友S:
用单独的一组触点来控制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图中使用的接触器是0910,怀疑你现场用的接触器是0901,0910是常开式,而0901是常闭式。
如果这样他这个根本不能自锁吧

网友U:
回复 楼主:
空开下端左1红线有电到-绿线-到接触器线圈A1-线圈A2-粉红色线-到灯-N

网友V:
当没按启动按钮时,加在灯上的电压是:220伏由线圈阻抗和灯的阻抗分压后的电压。
按启动按钮后,线圈吸合,加在灯上的电压是220伏。
这两种情况下,灯都可能亮,只是亮度会不同。

网友W:
此电路只要合上三相空开,灯就会亮。电流路径:A相—接触器线圈—灯—零线。小小电路犯了三个错误,1.指示灯与线圈直连。2.指示灯没有用单独的辅助触点控制。3.同一电路中用了二种电压。这三个错误只要有一个不犯,灯就不会常亮。

网友N:
回复 网友R:
呵呵!楼主发的图,使用这款型号接触器,CJX2系列交流接触器如图所示,
楼主的接线原理图,要用2组辅助常开触头,所以建议加一组辅助触头(F4-11)与接触器配合使用,此触头是一组常开一组常闭。增加辅助触头就能解决此问题啦....
组合起来如下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呵呵!楼主发的图,使用这款型号接触器,CJX2系列交流接触器如图所示,

以上是0910常开型接触器,怀疑楼主现场用的是0901常闭型接触器,见下图:

网友X:
回复 楼主:
你接那里不行,要接的话接接触器下口任一相即可。你接的那有线圈回回路影响!

网友Y:
楼主所接的灯有问题,380v的灯接在交流接触器二端即可,不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如果接触器线圈是220v的,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断路器断开时,a相电压通过接触器线圈给指示灯供电,接触器吸合时C相在给指示灯供电。

网友Z:
灯泡接线圈两端吧 简单 还不占触头

网友AA:
电进过接触器线圈和灯泡串联,再接入零线,肯定上电就亮了
办法有:
1.把接触器换成220V
2.把灯泡换成380V

网友AB:
2楼正解,要么单独供电,要么接接触器下端

网友AC:
还有接触器按下停不了的,都是接线错误。

网友AD:
这种问题自己画成原理图看看就明白了。
这让我想起来刚做电工时很多控制回路是380VAC的,我一直拿电笔量啊量的,电笔一直亮,困扰了我好一会。

网友AE:
AC380v灯,难道还用接零线?

网友AF:
AC220V的灯 会亮因为已经组成了回路,有220V 交流电流过,因为线圈 A1,A2其实是同一根线,还有这样接没有 接380V灯亮度 高

网友AG:
接触器A1接火线,通过线圈,再到启动按钮那里,通过灯与零线连接,所以不按按钮灯都会亮,只不过没有380V的灯亮。

网友AH:
带灯按钮简单,不妨一试。

网友AI(2018-05-17):
指示灯火线从接触器输出端取电就好了,比如接触器上端是U、V、W,下端是R、S、T,那么你就接RST任意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AJ:
好你是位置移动一下,就行,你把灯光理解成和负债并联就行。

网友AK:
图画的好我是服气的,楼主的思维漏洞我也是服气的,敢情接触器线圈不通电,你这样搞。

三相电左边线经过接触器线圈回到灯开关经过灯到零线,不好意思220v交流通过灯,他就亮了

网友AL:
没有按按钮灯泡是半亮,是在220V上串联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