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5):
此变频器是上海禹超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我从我们领导那里那里拿过来打开就开关电源就图上打三角形红色记号的都烧坏的看不见型号了,经过各种查找总算找到了R329为36Ω R336为10K R337为2Ω R330为1K 栅极稳压管是拆的别的变频器上的 .开关管原来是K2225现用k1317代替 开关电源ic根据电路结构感觉像是3845但不是太确定就先拿3845试试。逐个换上元件后我按照咸老师书上写的先不装开关管用12V电源接3845   7脚5脚后测各脚电压1脚有1.3v 2脚0v  三脚0v 4脚1.9v 5脚0v 6脚0v 7脚12v 8脚5v,6脚没有输出刚开始查的时候以为是4脚定时电路有问题,我量了4脚电阻阻值和电阻上标的一样就拆下4脚贴片电容没想到拆的时候拆坏了这个电容的容值无法确定了,我就从另一台变频器不是同品牌的上拆了个2.2nf先换上,结果6脚还是没有输出,通过看书和网上搜索关于6脚无输出的的问题大部分都说3脚和1脚还有4脚定时电路有关,3脚我测了一下没有电压那问题应该在1脚上,我就拆下p181光偶测4脚3脚有阻值就找到同型号光偶换上后6脚有输出了测得1脚7.2v 2脚0v三脚0v4脚1.9v5脚0v 6脚5.3v 7脚12v 8脚5v应该算是正常了,就把刚接到ic上的电源去掉把开关电源供电处串上灯泡试机,结果都无电压输出,测量3845 7脚和5脚电压只有8v不够ic启动,断电后我还是将12v电源接ic 7脚和5脚上断开启动电阻上电测试3845  8脚有5v输出了6脚也有5v电压输出但各脚电压都偏低测431R脚只有0.8v 431调整端有5v但与15v还差很多。感觉可能是3845 4脚电容不对.找了个1.5nf的换上后测431 R脚有1.4v电压稳定的电压有8v,不到两分钟开关管发热严重,所有输出都偏低。电压都达不到正常值。期间也换过431但问题还是一样,现在真不知道这个4脚定时电容应该用多大的?
还有这个电源ic请咸老师帮根据我画的草图分析下是不是384x系列的
我看了咸老师的书,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图上431稳定的+15v的电压是从端口丝印上看到并测通到431参考端分压处的,咸老师,有空了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A:
4脚定时电容很重要,不能乱换不同容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之前是6脚不起振,以为是定时电容坏了,打算拆下来测量一下好坏,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拆成两半节了,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大神这个定时电容能算的出来吗?还有这个电源ic通过你的经验能看的出来是不是384x系列的吗?

网友B:
ic是2844的多,不要用错哦!用错不起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用3845换上起振但是电压不对估计是我定时电容装的大小不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在设计时候计算的,和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有关,一般变频器开关电源频率40-60k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试过把电容换10uf,用万用表频率档测的6脚频率为38khz,6脚占空比为2.4%感觉占空比有点小,现在电压全都上不来,所有电压都偏小,我试的时候是单独给3845 7脚5脚12v电压,然后把热敏电阻换成灯泡上电试的,不单独给3845加电还无法起振,不知道是不是把占空比加大点就会好了

网友D:
单独给芯片上电,如无示波器,可用万用表的Hz挡,测6脚频率为40kHz左右,说明4脚电容容量合适,否则调整该电容值至频率适宜为止。至于原来的芯片型号为啥,可以不管。
从图中R334、R315的阻值来看,若两电阻值相等,稳压值应为5V;若R315为10k,R334为2k,则电压稳定值为15V。
输出脉冲占空比小,与1脚偏低(因为6脚脉冲占空比随着1脚电压高低而变化的)和3脚出现过1V的峰值脉冲相关。因1脚远高于1V,则原因可落实于3脚出现了过载脉冲,致使电路作出收缩占空比的举动,则有过载故障存在。
注意如果一次绕组并联的尖峰电压吸收回路中的二极管或电容漏电,也为过载来源之一。
楼主的表述没有看得太明白,以上不知能否帮到你。

网友D:
3脚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接近0V,不代表没有过载信号存在(因为瞬态窄脉冲,所以测量值近0V),应用示波器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回复,根据你的提示我大概知道怎么修了,应该是你说的那样,3脚可能有高于1v的脉冲电压,才导致ic6脚输出占空比小的,现在4脚用10nf的电容6脚输出的频率为38khz,估计问题应该不打了,现在开关管有点发热,估计是后级有过载现象,等空了在仔细研究研究